PAL16v8编程的语言是什么

楼主(2015-05-21):
(无正文)

网友A:
可编程阵列逻辑
Programmable Array Logic

网友A:
网上没找到PAL16v8的datasheet,参考这个吧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bM3Dl6u5pFx-qfAHGIi

楼主:
谢谢 dirtwillfly。:)
再请教用什么编程器烧写芯片嘛?

楼主:
我找到一个低价格的PLD器件,型号为 ATF16V8B,说是与PAL16R8功能类似。

哪位大哥知道用什么软件编程、用什么编程器烧写芯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个低价格的PLD器件,型号为 ATF16V8B,说是与PAL16R8功能类似。

哪位大哥知道用什么软件编程、用什 ...

好像是用ATDH1150USB,没具体用过。
这类东西只在学习fpga的时候了解过,没实际用过。
很多时候,它的这些简单逻辑可以用单片机来解决的。

网友B(2015-12-16):
可以用FlashPRO系列的编程器编写,不过用的什么语言就不知道了,我也一直在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