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下面的RTC的电池供电电路改成可充电电池的电路。

楼主(2015-05-21):
这个电路原来是不可充电电池的电路,我的意思是换成电池要换成可充电的,即设备开机时电池不用给时钟供电,改用电源,同时电源也能给电池充电。设备关机时,用电池给时钟供电。这样的话,电路需要怎么改?

网友A:
你用什么充电电池?锂电池吗?还是可充电纽扣电池?
切换电源的电路很简单,充电电路要看使用的电池类型

网友B:
D1上串个小电阻都可能可以了,关键看你的电池类型,还有是否考虑一下用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充电电池?锂电池吗?还是可充电纽扣电池?
切换电源的电路很简单,充电电路要看使用的电池类型 ...

用的是可充电纽扣电池。初步打算用ML1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上串个小电阻都可能可以了,关键看你的电池类型,还有是否考虑一下用超级电容? ...

电池类型是可充电纽扣电池。你的意思是用超级电容代替可充电电池?这个超级电容我没接触过,不知道现在成熟吗?好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类型是可充电纽扣电池。你的意思是用超级电容代替可充电电池?这个超级电容我没接触过,不知道现在成 ...

技术上是成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可充电纽扣电池。初步打算用ML1220。

这个电池充电电路比较简单,可以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充电电路比较简单,可以参考手册

手册上没有啊,我不太清楚这部分电路怎么设计,难道加个二极管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没有啊,我不太清楚这部分电路怎么设计,难道加个二极管就行?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qJxzcZI8KH9pCaRR_re
第三页

网友B:
超级电容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8jXnRs5zNtDXhAsa9MDFR63j1XLbQuE1Zk-OnN-9LkEZfYmf3piv-gZ_oDsrt6vH69 ...

我看了一下,我感觉我直接发的那个电路图就可以直接给电池充电,只需要在电池上面加一个1.2K左右的电阻限制一下电流大小,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