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正本清源——《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

楼主(2015-05-21):
《电路》是建立在集总参数模型基础上的一个理论体系,虽然其讲的似乎是实际电路中的东西,其实严格意义下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其更像是“数学”。

楼主:
集总参数电路的基础是集总参数元件,其特点是将空间概念简化到了只存在“内”和“外”这么个基本的拓扑结构,见下图:

楼主:
在此基础上,如果引出两个端点的话就构成了最基本的单端口二端元件,见下图:

楼主:
在此框架下,就可以引入《电路》范畴下的电压和电流的定义,见下图:

电压是单位(正)电荷从A点(-)移至B点(+)所做的功,而电流则是参照箭头方向流入元件的电荷速率(按集总参数元件假定,将有等量的电流从元件的另一个端点流出,以保证元件的净电荷不变)。

注意:这里采用的是关联符号约定,电压和电流定义中的电荷约定流向是不同的,按相应的符号约定此元件是个吸收能量的无源元件,所以这种符号约定也称作无源符号约定

楼主:
在《电磁学》中,我们有标量和矢量乃至二阶张量之分。这些都是必须落实到空间中的某一个具体坐标点的物理量。在《电路》中,由于根本就没有空间维度概念,所以也就不存在标量和矢量一说。《电路》中的电压和电流就是一个预设的物理量,而且是个具备两个方向的物理量,电压为正负(并不表示其值得正负),电流则为内外。

如果求出的具体电压或电流数值为正,则其实际方向就与预设的方向一致,否则反向。

楼主:
下面引经典教科书中的关于电压和电流的定义:

网友A:
楼主想说明什么的

网友B:
大师的修行已经达到了三睹圣相的境界
@HWM

网友C:
复习学过的知识???

做软件的可能不懂何谓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