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关于Atmega8A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5-05-21):
最近在写一个小程序,用到的是Atmega8A单片机,用的是ICCAVR7.22编程软件,芯片选择的是Atmega8(找不到8A的,但是查过资料是一样的),调试的代码main函数中只是一条点灯的程序,但是程序烧到单片机中一点现象都没,硬件确定是没问题的。怀疑是熔丝配置的问题,也尝试了很多种方法,包括datasheet上默认的配置,还是不行,现在没有头绪,有没有相关经验人士给点意见。

网友A:
没有硬件调试器吗

网友B:
程序下载进去了吗?
芯片是好的吗外围电路都没问题吗

网友C:
从现象看要不根本没有下进芯片,要不晶振没有选对。也就是说没有晶振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