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FRDM-KL03Z RTC例程分享

楼主(2015-05-21):
       分享一个基于FRDM-KL03Z的RTC报警中断例程,在工程中首先调用RTC的初始化函数,将秒寄存器,设置补偿时间计数,时间补偿的初始值设置为0,报警寄存器值设为2,并使能RTC报警中断,最后将RTC报警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添加到中断数组中。例程开始运行后,当RTC秒计时器到达2s后则触发RTC报警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反转Greenled,同时将报警寄存器的值再次累加2,这样才能保证下次产生中断间隔还是2s。

楼主:
如有疑问,欢迎留贴讨论!

网友A:
我想用计算机给rtc授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有没有误差?误差该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用计算机给rtc授时,有什么好方法?

通过上位机将时间传给RT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上位机将时间传给RTC吗?

是的,将计算机的时间传给rtc,让计算机的时间和rtc的时间一致

网友B:
RTC的精度如何,需要外部时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的精度如何,需要外部时钟吗

内部或者外部的时钟都是可以的,精度在你所使用的MCU的数据手册上都有提供

网友C:
挺好的资料,下载下来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或者外部的时钟都是可以的,精度在你所使用的MCU的数据手册上都有提供 ...

嗯,看到了,谢谢

网友D:
还有秒计时器中断,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E:
我调了半天rtc了还没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调了半天rtc了还没有出来

请问你使用的这就是上述例程吗?

网友F:
挺不错的资料,讲解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