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位移

楼主(2015-05-21):
strcut
{
    int  tt;
    char ss;
} gg  中共40位,执行 gg.tt>>1;gg.ss>>1;   能实现40位整体右移一位吗??

网友A:
不行!这样只是对具体变量操作,最低位丢失。而且这个结构体貌似也不止40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这样只是对具体变量操作,最低位丢失。而且这个结构体貌似也不止40位吧 ...

int 32位  char 8位 。大笑能指点下咋样才能行呢

网友A:
strcut
{
    char ss;     int  tt;
} gg  这样才是40
你要什么效果?全体移位?

网友B:
8位MCU上,INT多数编译器都是识别为16位,长整型才是3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rcut
{
    char ss;     int  tt;

这样啊,是的 要实现连续 5字节  全部移位

网友A:
这样多麻烦!换种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多麻烦!换种思路,

把tt的最低位记下,赋给ss的最高位??????

网友A:
这样当然可以,但是不麻烦么?可以换着思路啊,为什么一定要整个结构体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当然可以,但是不麻烦么?可以换着思路啊,为什么一定要整个结构体移位? ...

要求实现一个40位移位寄存器的工作.: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求实现一个40位移位寄存器的工作.

好吧!你结构体那样声明应该是8个字节的,我后面那种才是5个字节的!具体看看结构体的size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你结构体那样声明应该是8个字节的,我后面那种才是5个字节的!具体看看结构体的size规则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这样只是对具体变量操作,最低位丢失。而且这个结构体貌似也不止40位吧 ...

strcut
{
    uchar         ss;     // 高8位
        ulong        tt;                // 低32位
}gg;

        bit b = 0;
        if(ss & 0x01){
                b = 1;
        }

        gg.ss >>= 1;
        gg.tt >>= 1;
        if(b){
                gg.tt |= (1ul<<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