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MS320F28335 的高速数据采集电路设计的分享与讨论

楼主(2015-05-21):
  这里主要介绍了基于TMS320F28335的高速数据采集的设计的,,主要针对超声波流量计中高速数据采集的需要进行的设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并讨论下的啊。。

楼主:
主要采用 32 位浮点实时 MCU 芯片 TMS320F28335 和高速 A/D 转换器ADS805E 设计了一种 12 位分辨率, 20MSPS 的高速数据采集电路。 数据接口通过外部扩展接口 Xintf 扩展,使用 DMA高速读取转换后的数据,控制接口通过 GPIO 口实现。

楼主:
TMS320F28335 是德州仪器( TI )公司推出的一款高性能数字信号处理器, 处理能力可达 150MHz , 具有 32位浮点处理单元,外设集成度高,包括 DMA , PWM , Xintf 等,能够满足高速数据采集及复杂算法处理  。采用它做本方案的设计的资源上是可以满足的。

楼主:
ad采集部分的,,ADS805E 是德州仪器( TI )公司推出的一款 12 位分辨率,流水线型 AD 转换器。 其采样频率可达 20 MHz ,内部集成高带宽线性采样保持器,具有高动态范围,低失真度,高信噪比( SNR )等特点 [5] ,能够很好的满足设计需求。

楼主:
数据采集电路的总体结构主 要由TMS320F28335 核心板与数据采集电路接口两部分组成。
TMS320F28335 核心板配有标准的 JTAG 接口、 电源管理、自启动设定、复位和时钟等模块;数据采集电路接口主要包括信号调理电路、数据转换电路、控制电路及数据传输电路等几部分组成。

楼主:
其结构框图的如下所示

楼主:
F28335 和 AD 转换芯片 ADS805E 的接口电路图,该接口电路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控制电路,包括ADS805E 工作模式设置、工作使能及时钟信号信号的产生;另一部分是数据接口,主要是 ADS805E 转换数据的采集传输。

楼主:
器接口电路图的如下所示

楼主:
此外,,ADS805E 有内部的 参考电 压输出 , 动 态范围可 设为2Vp-p 到 5Vp-p ,工作使能信号及时钟信号由 F28335 提供,这样不仅能够充分的利用 F28335 丰富的 GPIO 及片上外设资源,还能降低设计的复杂程度,缩减设计成本。

楼主:
AD 时钟信号及 DMA 同步信号产生系统中采用 F28335 的片上外设 ePWM 产生 AD 转换所需要的时钟信号及 DMA 的同步信号。 通过配置 ePWM 由ePWM1A 产生占空比为 50% 且频率为 20MHz 的时钟作为ADC 的采样频率;同时,由 EPWM1SOCA 产生与 AD 时钟信号同频反相的触发源,作为 DMA 传输的同步信号。使用 DMA 方式读取 AD 转换数据, 不仅能够有效降低CPU 资源消耗,还能够避免使用中断的压栈和出栈耗时。 同时, 通过该方式产生的 DMA 同步信号能够高速准确的读取数据,而且不再需要外部逻辑控制器件 CPLD 进行同步干预,有利于降低设计成本。

楼主:
数据采集软件设计

数据采集电路的软件设计主要包括系统配置及数据采集两部分。 系统配置包括以下两个部分:一是 F28335 自身片上外设的配置,主要包括工作频率、 PLL 、定时器、 Xintf 、 GPIO 、ePWM 、 DMA 以及中断向量表等;二是 ADS805E 的配置,包括工作模式配置、工作使能以及采样频率。 数据采集部分主要由 DMA 负责转换数据的采集传输, CPU 只负责数据处理及顺逆流数据存储区的切换工作。

楼主:
系统上电,完成初始化,包括 F28335 初始化和 ADS805E 初始化;然后,由 GPIO 口输出 ADS805E 使能信号,启动 AD 转换进行数据转换,同时启动 DMA 读取转换后的数据;当顺流数据读取完毕后, DMA 触发中断, 由 CPU 切换超声换能器的收发,再次启动 AD 转换和 DMA ,采集逆流数据。

楼主:
在整个工作过程中, DMA 与 CPU 并行工作。 DMA 主要负责转换数据的搬移。 DMA 工作的同时, CPU 进行数据处理工作及顺逆流数据存储区的切换工作。 通过该方式,能够有效的降低 CPU 的负载,同时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楼主:
到此,,该设计基本完成了,,主要部分的只要认真去做的,也不是很难的哦。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如果采用DSP内部ADC,把ADC时钟频率设为150Mhz,也是用Eva启动20Mhz内部ADC,是否可以达到同样的采样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采用 32 位浮点实时 MCU 芯片 TMS320F28335 和高速 A/D 转换器ADS805E 设计了一种 12 位分辨率, 20MSP ...

这个主芯片的选择还是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