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有没有用过HX711的朋友?

楼主(2015-05-21):
我在网上买的模块,结果接传感器时出现了问题,模块电压是5V,我想用10V的激励,接上10V后直接显示了最大量程不动了。

楼主:
10V接的传感器,怎么会烧呢,而且电压降到5V上下就好了。

网友A:
HX711是压力传感器吧?为什么要电压激励?

楼主:
额,供电的意思,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711是压力传感器吧?为什么要电压激励?

额,供电的意思,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B:
用过,也是淘宝买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也是淘宝买的模块。

我现在只能用5V供电了,勉强可以实现要求,对这个比较好奇,它的手册里说最大可以到20mv的,还有就是输出的数据如果不作处理的话初始化差不多是0xffffff,然后加重后直接跳到0然后向上加,不是手册里的0x800000-7fffff

网友B:
就知道每个不同厂家的传感器都有校准的,系数也不一样,测试了一下还可以!

网友C(2016-10-24):
都出来的数全是“0”,为何啊,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