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计算机如何给rtc授时

楼主(2015-05-21):
板子上单片机是kl46,有串口和计算机相连,板子上用rtc用来计时。想让计算机和rtc的时钟完全一致,有什么办法吗?还有xmodem怎么加?

网友A:
我觉得得用到串口中断,获取计算机的时间立马通过串口发下去写给rt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得用到串口中断,获取计算机的时间立马通过串口发下去写给rtc

这样的误差会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误差会有多大?

误差肯定是有的,传输,寄存器写入都是需要时间的,你可以设置每个一段时间重新再发送一次,保持两者一致

网友D:
怎么样对钟都会产生误差

网友E:
读出计算机的时间通过串口发给单片机,单片机再写给rt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误差肯定是有的,传输,寄存器写入都是需要时间的,你可以设置每个一段时间重新再发送一次,保持两者一致 ...

恩,谢谢,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误差肯定是有的,传输,寄存器写入都是需要时间的,你可以设置每个一段时间重新再发送一次,保持两者一致 ...

谢谢回答,现在先把这个流程跑通,然后再考虑精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读出计算机的时间通过串口发给单片机,单片机再写给rtc

嗯,现在就是按照你说的做的,基本能够跑通了
下步检查下精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现在就是按照你说的做的,基本能够跑通了
下步检查下精度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有效果了吗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楼主做的怎样了,我现在也卡到这里了,用的不过是msp430

网友B:
xmodem是一个协议,网上很多这种资料的

网友G:
就是读取计算机的时间立马写给rtc

网友H:
楼主现在弄的怎样了,能分享些经验吗

网友I:
读计算机的时间写给rtc呗

网友J:
做到完全一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