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C的96bits ID每一位具体含义

楼主(2015-05-21):
STM32F103ZC有96bits ID,谁知道每一位的具体含义?

楼主:
ST只是宣称96-bit unique ID,但是没有详细说明每一位的具体含义。

楼主:
难道大家从来都没有用过、关注过?

网友A:
这个曾经问过STM,现在忘记了,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96位ID是唯一的,但是使用部分会有一定概率的重复

楼主:
大家真的都没有用过STM32的96bits ID?

网友B:
没有意义吧,只是个号码而以

楼主:
96-bit unique ID,每一位难道都没有具体意义?

网友C:
这又不是身份*号码。。。
当不重复的随机数用就是了。

楼主:
ST官方,也没有人回复一下?

网友D:
前面的好像和晶圆有关系,后面的就是生产的批次了,具体得问ST官方了

网友E:
这个。。。好问题,不过感觉没啥太大意义吧,你是想知道ID码是否有其他隐藏功能,还是想知道ID是如何编写的?隐藏功能的话,应该不会,芯片里面应会有其他DFT电路,不对外开放;如何编写的话,鬼知道,96bits,不同系列,不同型号啊,不同批次,等等可能都会有内部说明,没必要跟对外说明。封装后FT 测试PASS后往某些管脚打一段pattern就可以把ID  96bits 的fuse烧断,成为只读的ID码,这个很正常的。

以上纯属合理猜测。只有芯片开盖后才能确认我说的对不对,请酌情参考

网友F(2016-05-05):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想知道96位ID的具体含义,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G:
你知道这个96位 UID是唯一的就好。告知你含义也没啥意义。

记住是96位ID唯一的,不是取其中的部分。有人就试图取用其中一部分。

它的数据跟芯片WAFER的坐标、WAFER编号、产品流水号几部分组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知道这个96位 UID是唯一的就好。告知你含义也没啥意义。

记住是96位ID唯一的,不是取其中的部分。有人就 ...

我就是想取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产品ID没法搞96位那么长。没有办法就只能在想其他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