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M35H52C1 Control card 外部JTAG仿真

楼主(2015-05-21):
请问可以用STM32进行仿真吗?EMU0和EMU1引脚未接,在CCS中的New Target Configuration中的Connection选项里应该选择哪一项进行仿真

网友A:
貌似不可以,c2000的仿真器和stm32是不通用的

网友B:
楼上正解,stm32用的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不可以,c2000的仿真器和stm32是不通用的

请问您知道C2000的仿真器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stm32用的Jlink

那C2000应该用什么仿真器?我在CCS里面New target configuration里的connection找不到STLINK对应的连接

网友:
C2000应该是DSP吧,DSP芯片有自己的仿真器

网友:
看看这种  USB型C2000仿真器 LSD-XDS100 U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知道C2000的仿真器是什么吗?

C2000 LAUNCHPAD中带的是XDS100V2
ti比较新的dsp仿真器应该是都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C2000应该用什么仿真器?我在CCS里面New target configuration里的connection找不到STLINK对应的连接 ...

c2000不支持STLINK的
STLINK是意法半导体的仿真器,不支持ti的mc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