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单片机做I2C从机编程思路的问题

楼主(2015-05-21):
我现在需要用单片机模拟I2C时序,单片机做从机。
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思路。
我是这样想的:
先把IO口设为输入,可以根据I2C时序检测起始位和结束位。
检测到起始位以后,根据时钟线的高低检测数据位。
8位数据以后,根据时序检测应答位。
主要是结束位不太好搞,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如果主机没法结束位而试图检测结束位,没有检测到,再去检测
数据位会不会把时序错过去。
请高手指教,最好稍微详细点。谢谢!

网友A:
从机不好模拟啊,用现成的带硬件接口的芯片吧

网友A:
单片机做I2C从机编程思路的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34649

楼主:
我这个项目必须这么做的。

网友B:
从机不好模拟,不如模拟UART方便

网友C(2015-11-17):
楼主做出来没

网友D:
I2C由于从机的不确定性,需要外部中断,否则你的单片机很难去干其它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