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B HID通信 怎么把数据写进去

楼主(2015-05-21):
USB_SendData(data,sizeof(data)); 通过USB发送数据函数

(USB_SendData(data,sizeof(data));)是这样写的:

/**
  * @brief  通过USB发送数据
  * @param  data 数据存储首地址
  * @param  dataNum 发送的数据字节数
  * @retval 发送的字节数
  */

uint32_t USB_SendData(uint8_t *data,uint32_t dataNum)
{
        #ifndef STM32F10X_CL
        //将数据通过USB发送出去
        UserToPMABufferCopy(data, ENDP2_TXADDR, dataNum);  //拷贝数据到PMA中
        SetEPTxCount(ENDP2, REPORT_COUNT);          //从端点2发送64字节数据
        SetEPTxValid(ENDP2);          //使能端点2的发送状态
        #else
        USB_SIL_Write(EP2_IN, data, dataNum);
        #endif
        return dataNum;
}

请问一下,我自已的数据64字节 怎么写进去。请举个例说明一下吧。本人入门初级,对语法
不是很全面,请各位高手指教。。这个程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测过了。如果改好了,
我贴出来,让大家分享。

网友A:
static void Update_USB_Send(UCHAR *pucBuf, UCHAR ucLength)
{
        ULONG ulLoop = LOGSENDDLAY;
        if(pucBuf == NULL)
        return;
    //while(GetEPTxStatus(USBCMDINEP) == EP_TX_VALID);
    if(ucLength <= UPDATE_COM_PORT_IN_DATA_SIZE)
    {
        USB_SIL_Write(CDCCMDINEP, pucBuf, ucLength);
                SetEPTxValid(CDCCMDEPN);
    }
    else
    {
        USB_SIL_Write(CDCCMDINEP, pucBuf, UPDATE_COM_PORT_IN_DATA_SIZE);
                SetEPTxValid(CDCCMDEPN);
                /*连续快速发送时可能会导致USB端点没有发送完成*/
                while(ulLoop)
                {
                        ulLoop--;
                }
        USB_SIL_Write(CDCCMDINEP, &pucBuf[UPDATE_COM_PORT_IN_DATA_SIZE], ucLength - UPDATE_COM_PORT_IN_DATA_SIZE + 1);
                SetEPTxValid(CDCCMDEPN);
    }
    return;
}

Update_USB_Send((UCHAR*)ucLog_buf, ucLen);

很简单的。初学应该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