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t24c02问题求解

楼主(2015-05-21):
大家帮看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实现掉电重新开机后数字电位器写入的是上次掉电是的那个值,用24c02,但是用上现在程序后不起作用。不知哪里有问题,现在将24c02程序屏蔽,求指导

网友A:
那你可以读出来看看,到底又没写成功!!

网友B:
先确定是读的问题还是写的问题,再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啦!

网友C:
淘宝买个20元的逻辑分析仪,选择I2C通信协议,一看就知道是那里问题,还有可学习分析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