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退耦电路

楼主:
不仅是主控最小系统需要对电源退偶,所有的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共存的系统,都需要对电源退偶。电源退偶,说直接一点就是将电源上的噪声电压引入到地平面,让电源电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值,这样系统才可能稳定工作。怎么做呢?用一个大电容并联一个小电容。

楼主(2015-05-21):
常用的电源退耦电路

楼主:
我们都知道,电容对频率越高的信号,呈现低阻特性,对直流呈现高阻特性。那么电源上的噪声对地平面而言,就是一个交流信号,交流信号就能通过电容到达地平面,而电源是一个直流,电容对他呈现出无限大的阻力,无法通过。这样,我们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加了退偶电容的电源会比没加退偶电容的电源,波形要稳定得多

楼主: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配置原则如下:
●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楼主:
●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楼主: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楼主: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A:
每隔几个芯片加个退耦电容是必须的。实际项目一定要记住。

网友B(2015-06-24):
退耦电容挨着引脚,一个小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