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数据采集----运放问题!!

楼主(2015-05-21):
我做的是采集水塘中水的溶解氧、PH、温度、氨氮,用的是电极式的传感器;在实验室时测的的数据都是正常的,,,但是设备安装到现场水塘以后,数据除了PT100,其他都是错误的,而且都偏高。用矿泉水瓶装一些水塘里的水,在矿泉水瓶里测是正常的。总之只要传感器在水塘里测的的数据就是错误的!!求大神给出原因和解决办法!!!我的猜想是水中带电..

网友A:
水中带电.或水中其他离子浓度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中带电.或水中其他离子浓度过高。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B:
不要同时采集

网友C:
仔细看看所用传感器的datasheet,或者问问厂家,传感器的使用条件是否有限制。

网友D:
池塘就是大地,电路布局隔离不好造成感应或漏电回路了

网友E:
我觉得楼上说到的要点。地线和信号回路串入了电源回路了。
先考虑电源隔离,可能还需要考虑 XY电容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楼上说到的要点。地线和信号回路串入了电源回路了。
先考虑电源隔离,可能还需要考虑 XY电容的影响。 ...

电源部分用的是一个电源变压器,,,,,不知道AIRWILL对电源方面可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E:
开关电源往往会和地线形成回路; 如果是工频变压器, 那是能够实现完全隔离的,不过高频信号也可能通过变压器线圈之间的寄生电容与外电路形成交流回路.  PT100 通常是直流信号, 所以交流回路通常不会影响测量.

所以可以考虑隔离电源或者隔离变压器.

网友F:
你可以采集下传感器的输出波形,看看是不是受到干扰了。然后找到干扰源。想办法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