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总线上空闲时RO电平问题

楼主(2015-05-21):
哪位用过max3485 (RS485芯片)
我遇到一个问题:芯片的,A接上拉电阻1k,B接下拉电阻1K , 当/RE、DE置低时,总线上空闲的情况下,R0、DI均为高。当/RE、DE置高后(发送使能),总线上是空闲的情况下,DI仍然为高,可是R0电平变为低! 这是什么原因?
总线上空闲的情况下,RO、DI是不是均为高才对呢?

网友A:
不可能,你怎么测的?检查电路和测试方法。

楼主:
确实是,现在在RO接个上拉电阻就OK了!

网友A:
那说明该芯片的输出端不是推挽结构,而是高阻结构,所以测试出错。用万用表无法测出高阻态时的电压,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浮空感应电压。这样的设计首次听说,器件手册中应该载明。

网友B(2015-09-02):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用的芯片是 AMD3485E,当/RE、DE置高后(发送使能),总线上是空闲的情况下,DI仍然为高,可是R0电平持续为低,加上拉也没有用,这是芯片自己在输出低,如果这个低电平都能被拉高,那芯片将永远无法输出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用的芯片是 AMD3485E,当/RE、DE置高后(发送使能),总线上是空闲的情况下,DI仍然 ...

你确认此时的发送数据输入是逻辑1么?如果是,则说明电路连接或器件有问题,否则决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此时的发送数据输入是逻辑1么?如果是,则说明电路连接或器件有问题,否则决不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 ...

这时是发送姿态,数据输入不能返回到 RX 引脚这里。当把 /RE 一直悬空,一直允许接收,在发送时会收到自己发出去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时是发送姿态,数据输入不能返回到 RX 引脚这里。当把 /RE 一直悬空,一直允许接收,在发送时会收到自 ...

485接口片想要自发自收,需要同时使能收发,即分别控制收发使能引脚,使芯片处于收发同时工作的状态,任何使能引脚不得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