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路烧坏仪器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5-05-21):
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呢 有4条生产线  其中一条什么仪器啊  电器啊 这些插上去通电  仪器烧坏了,但是在其它的线上插电又没事很正常  大神们出出主意

楼主:
产线上的电路都是AC 220V

网友A:
检查电压,如果是敏感仪器,注意防静电。

网友B:
PE端接地要良好
是什么仪器坏?

网友C:
最讨厌连问题都不会问的人了,这么问问题,问了也是百问呀。
仪器经常烧了,如果不是仪器问题,一般是电压不稳了,不稳的原因,让电工去检查吧。

网友D:
如果经常烧仪表,肯定是电压问题或者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端接地要良好
是什么仪器坏?

接地是好的, 风扇  电热风机  测试仪  功率器  都会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压,如果是敏感仪器,注意防静电。

不是什么敏感仪器  电热吹风  测试仪 功率器  风扇这些  静电对这些影响不大吧  地线是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讨厌连问题都不会问的人了,这么问问题,问了也是百问呀。
仪器经常烧了,如果不是仪器问题,一般是电压 ...

谢谢教诲: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经常烧仪表,肯定是电压问题或者电路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但找不到问题点:(

网友E:
相——零 成了 相——相 ??

网友F:
估计是三相电的零线接触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