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转换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5-05-21):
我用单片机直接读取AD的采集值挺好的,显示数值随着压力的增大逐渐增大,并且是一个数一个数往上加的,就是先是个位从零到九然后再加十位的,但是当我乘以一个小数系数之后,虽然它的值很准但是数值不是从小到大递增的,请教各位大侠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这是你运算过程中四舍五入了吧,你都采用强制转换成浮点运算再看看。根据线性原理,一组线性数字同事放大或同时缩小线性不变。

网友:
这是你运算过程中四舍五入了吧,你都采用强制转换成浮点运算再看看

有理

网友B:
这个是数据类型的问题的吧。

网友C(2015-06-25):
数据类型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