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有没有带以太网的低价ARM9?

楼主(2015-05-21):
串口需要1-2个
SPI口需要1个
I2C需要1个
以太网1个,如果有2个更好。

目前打算替换TIA8+RAM的方案。

网友A:
你看看472行不行,我听说这个带网口的。

楼主:
要ARM9能跑linux的

网友B:
N32926U1DN是專們為了加速影像和聲音串流效能所設計出來的晶片,使用於雲端多媒體串流的應用。影像串流主要是使用硬體的H.264 編解碼器和MJPEG編解碼器,聲音串流則是使用AAC加速器和聲音處理單元,有效提升了效能並降低了CPU的負載和功耗電。

N32926U1DN是基於ARM926EJ-S CPU核心所開發,整合了硬體H.264 編解碼器、乙太網路MAC、硬體JPEG解編碼器、CMOS攝像頭介面、32 通道的聲音撥放單元、ADC、DAC和TV編碼器以滿足各式各樣的應用需求,同時減少生產物料成本。ARM926@240MHz、DDR2、H.264編解碼器、AAC加速器、SDIO Host控制器和USB 2.0高速Host及Device的組合使得N32926U1DN成為串流裝置的最佳選擇。

N32926U1DN使用了Linux作業系統,方便驅動程式和應用軟體的的移植和開發,像是WiFi和瀏覽器等。另一方面,開源碼使得產品開發更有彈性。新唐持續於Linux的優化,提供客戶高成本效益,高效能的 影音串流參考方案。另外,合作廠商的USB和SDIO WiFi模組被整合進來搭配一些裝置做WiFi串流應用,像是智慧型手機、平板、筆記型電腦或智慧型電視等。

N32926U1DN的最高顯示解析度是D1(720x480)的電視輸出或 1024x768 的TFT LCD輸出。影像串流的應用愈來愈普及,解析度也愈來愈高,H.264的高壓縮比是在有限頻寬下的最佳選擇 。在WiFi、乙太網路或自訂的RF應用方面,N32926U1DN定位在最佳成本效益的 影音串流市場。在自訂的2.4GHz應用方面,提供了硬體CRC產生器和檢查引擎,可以降低CPU的負載和功耗,另外,Scrambler、Inter-lever、Reed-Solomon編解碼和Convolutional編解碼等硬體通道編碼引擎的整合,可以協助讓雍塞的2.4GHz頻帶上的影音串流傳輸更為穩定順暢。

為了降低系統設計的複雜度和降低製造成本,N32926U1DN使用了 128-pin LQFP的多晶片封裝,晶片內部堆疊了16Mx16 DDR2,可減少許多系統設計的精力,像是EMI和雜訊問題的處理上。N32926U1DN系統設計的好處是可以使用 2 層PCB並減少阻尼電阻器及EMI抑制元件的使用,進而降低製造成本。

网友A:
在WiFi、乙太網路或自訂的RF應用方面,N32926U1DN定位在最佳成本效益的 影音串流市場。在自訂的2.4GHz應用方面,提供了硬體CRC產生器和檢查引擎,可以降低CPU的負載和功耗,另外,Scrambler、Inter-lever、Reed-Solomon編解碼和Convolutional編解碼等硬體通道編碼引擎的整合,可以協助讓雍塞的2.4GHz頻帶上的影音串流傳輸更為穩定順暢。
你上面的图哪儿有以太网接口啊,楼主说要两个以太网接口,貌似单片机最多都是一个吧

网友C:
上面图中有个视频DAC,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做电视?

网友:
可以去选型里面选一下,在他们官网,搜索后面有个选型。

网友D:
arm9的,好像没有听说过

网友E:
建议使用N32905就可以了。如果楼主项目复杂度不是很高的话。这款性价比高很多。内置 DDR 32MB,而且楼主要求的功能也都有。了解更多,欢迎加QQ2355898179相互交流。

这个没有以太网接口啊,必须要有1个。

网友F:
N32926基本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N32926 大概价格范围是多少?
一年一万到几万chip的样子
是做类似电力监控的应用,需要以太网口,RAM用的少,32M应该也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建议使用N32905就可以了。如果楼主项目复杂度不是很高的话。这款性价比高很多。内置 DDR 32MB,而且楼主要 ...

不好意思,忘了看你以太网需求了!

网友G:
N32926U1DN的最高顯示解析度是D1(720x480)的電視輸出或 1024x768 的TFT LCD輸出,有点小吧,现在都1080了。

网友H:
想用 N32926 的 H264, 死活找不到资料.

网友I:
点击链接加入群【Nuvoton   N329xx】:http://jq.qq.com/?_wv=1027&k=d866Hb群P,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