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单片机用复位作为唤醒可以么?

楼主(2015-05-21):
请教各位大侠:单片机从停止模式中唤醒,可以使用特定IO上的中断,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复位作为唤醒?用复位唤醒的做法多么?复位唤醒和中断唤醒的区别是不是只在于复位把RAM都清空了,而中断唤醒RAM中的数据还有效?从上电时间和耗电量的角度,两中方式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使用特定IO上的中断可以少占用PCU的运行工作,效率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特定IO上的中断可以少占用PCU的运行工作,效率会高些。

特定IO的中断唤醒是不是就不用再走程序初始化那一段程序了,直接在程序的大循环中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C:
这个功能挺有用处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