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系统应用硬件设计分享

楼主(2015-05-21):
  本资料包含以下内容:一、DSP系统电路设计的指导原则;
二、数字电路系统逻辑接口设计;
三、 TMS320F28xxx最小系统设计;
四、数字开关电源及电机控制等电路设计
       举例;
五、DSP系统设计总结

楼主:
DSP最小系统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电源系统(Power)
2. 复位和时钟电路(Reset & Clock)
3. 存储器接口(ROM or RAM)
4. 外设接口(串行通信、并行通信、I/O扩展)
5.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接口
6. 开关电源或电机控制典型电路设计
7. 逻辑电路设计思路和探讨

楼主:
好了,直接的给大家分享过来的吧

楼主:
这里面又包括一些常见的电源、通讯总线类的原理图设计的。

网友A:
DSP最小系统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电源系统(Power)
2. 复位和时钟电路(Reset & Clock)
3. 存储器接口(ROM or RAM)
4. 外设接口(串行通信、并行通信、I/O扩展)
5. JTAG(Joint Test Action Group)接口
6. 开关电源或电机控制典型电路设计
7. 逻辑电路设计思路和探讨
最后两个有点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P最小系统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电源系统(Power)
2. 复位和时钟电路(Reset & Clock)

DSP 最小系统设计的也是不简单的。

网友B:
28335的开发设计资料,很给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SP 最小系统设计的也是不简单的。

嗯,所以DSP一般用在高大上的应用上,一般般的用个430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