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用过a3988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的速来围观

楼主:
最近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使用的是A3988.之前选芯片时粗略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说可以细分。但在写程序时一看到控制方式就傻眼了。希望有用过A3988的指点指点。。。

楼主(2015-05-21):
难道是要用DA吗?

网友A:
这是3988自带的细分功能,通过管脚控制,还可以使用pwm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988自带的细分功能,通过管脚控制,还可以使用pwm控制的

肯定是可以通过管脚控制的,关键是33 66 这类的信号这么产生啊?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可以通过管脚控制的,关键是33 66 这类的信号这么产生啊?谢谢了

这个只是相位描述啊  a3988也是个自带控制器的驱动芯片  不需要自己进行细分的 a3977 a3987都差不多的

网友A:
我记得3988是有自带4细分功能的,每个相位有两个引脚,可以得到四个等级的衰减系数,从而实现四细分

网友A:
这个不等同相位控制,相位控制只是控制线圈中电流的通断及方向,无法控制电流大小,除了上述4细分功能外,还能实现细分的是控制模拟输入管脚的电压,顺便提一下,细分步数指的是四分之一个余弦周期被分割成多少个台阶,而不是这个余弦的峰值有多少个单位,good lucky

网友C:
都没碰到过。。。。

网友D:
这个是通过PWM生成的 33 66这样的波形的
3988我用过的

网友D:
这个台阶越多越密,越像正炫波了,直接软件生成PWM就成,比如33意思就是占空比33%的高电平就行了

网友E(点评):
请问需要对速度进行控制吗?就是多久改变一次占空比

网友F(2015-12-07):
IOX这个引脚控制细分

网友E(2020-03-11):
请问楼主做出来了吗?驱动电机有没有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