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MOS管电路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21):
Q2、D2、L1、C4构成Buck电路(一种非隔离开关电源)。
Q1、Q4为一互补射极输出推挽输出电路,用于驱动Q2。
Q3是一级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用于驱动Q1、Q4构成的互补射极输出推挽输出电路。其中集电极上与R3并联的D1用于限制Q1Q4的输出幅度,使Q3门极对源极电压不超过负15V,因Q3源极门极之间最大允许电压为20V。
图中C2是根本不懂该电路如何工作的错误用法,C2应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D2、L1、C4构成Buck电路(一种非隔离开关电源)。
Q1、Q4为一互补射极输出推挽输出电路,用于驱动Q2。
Q3 ...

谢谢你的回答。
1.关于BUCK电路中电感的计算能详细说下么,我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公式,不是很明白,
2.互补射极输出电路能稍微分析下么?这个是典型电路么,书上有详解么?
3.你说的Q3门极对源极,就是三极管的基极对发射极吧。这的电压跟稳压管有什么关系?
很多不懂,望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1.关于BUCK电路中电感的计算能详细说下么,我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公式,不是很明白,
2.互 ...

1、不能。详细说明Buck电路中电感计算,两页A4纸未必够,还要画图。这不是回个帖的篇幅能够做到的。
2、是典型电路。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中都会讲到。
3、在2楼敲错了,应该是“Q2的门极对源极”。

网友B:
Q1和Q4,就是有一定“死区”跟随驱动了。
PMOS管的栅极有一定的电容的,加快开关速度的。
当输入PWM电平不变时,Q1/Q4基本不导通,只在电平电话时导通一下,等栅极电压稳定就不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