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4g546 高速ad转换

楼主(2015-05-21):
请问下,ma84g546怎么高速采集电压信号,并且通过ad转换,我示波器显示10个电压信号是高为5v低位1v的方波,可我ad转换后只有一个信号,求教!

网友A:
读取是需要时间的,先启动,过一段时间再读值。代码贴出来看看,另外你只有一个信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