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串口烧写

楼主(2015-05-21):
各位前辈好,新人求指导,老板让我查28335串口SCI_A烧写程序的串口协议,找了TI的28335的英文说明书,没找到想要的答案,麻烦知道的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前几天看了flash_api技术手册稍微研究了一下,不用bootloader,在主程序刷flash。
电脑调用相应的hex程序,28系列是hex2000.exe,把out文件转为intel可识别的hex文件,然后使用串口将数据发送到dsp,dsp调用flash_api把数据刷入指定地址flash中,数据帧格式应该是自己定的,刷完之后复位RAM中的标志,跳转到_c_int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了flash_api技术手册稍微研究了一下,不用bootloader,在主程序刷flash。
电脑调用相应的hex程序, ...

你的做法  最后也是将可执行文件烧写的内部flash了吗
上电可以加载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了flash_api技术手册稍微研究了一下,不用bootloader,在主程序刷flash。
电脑调用相应的hex程序, ...

有时间   求发帖详细讲解啊

网友:
有时间   求发帖详细讲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