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推荐一款DC12~95V输入,5V/1A输出的DC-DC芯片?

楼主:
求一款DC12~95V输入,5V/1A输出的DC-DC芯片?用在车载设备上,谢谢。
后面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类似产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137712-7327030736.1.jrwc07&id=42638409458

这个东西很小,有知道它是怎么实现10-90V输入的吗?我研究了下也没看出来怎么实现的。

网友A(2015-05-21):
最好是外置MOS

楼主:
有型号推荐吗?主要是要便宜点

网友:
我有,qq=5699272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型号推荐吗?主要是要便宜点

只要这IC在12V的时候能启动,就可以做,例如3843就可以,外挂200V的MOS,输入10-100V毫无压力

网友B:
用不着95V这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着95V这么高吧?

有些电瓶车上

网友B:
那也只是瞬态高,加个保护电路就行了,没必要考虑持续95V工作。

网友C:
AP1509,應該能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也只是瞬态高,加个保护电路就行了,没必要考虑持续95V工作。

那一般选多少V的比较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1509,應該能符合你的要求

谢谢,这个好像只能到22V?

网友D:
快用TI webeach 点击几下就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用TI webeach 点击几下就能设计

en 这样也是个办法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一般选多少V的比较合适呢?

那要看你的电屏是多少V的。

楼主:
谢谢  这个就是有点贵....

网友E:
你要便宜的方案  3842 34063之类的
再弄个变压器 做隔离

网友F:
LZ另外一个帖子,我推荐MP4689,不过要1美元,嫌贵。
我也在找能输出5V/2.5A的,最高到95V的芯片。我嫌MP4689只能输出1.3A,太小。

网友F:
不过LZ如果体积不限制,还是用变压器的方案比较便宜。我要求的10-95V输入,4.2V/2.5A,主要是要求体积小,真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过LZ如果体积不限制,还是用变压器的方案比较便宜。我要求的10-95V输入,4.2V/2.5A,主要是要求体积小, ...

以前没做过变压器呢?什么原理,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便宜的方案  3842 34063之类的
再弄个变压器 做隔离

老大,变压器大概什么结构,可以提示一下吗  以前没搞过啊

网友G:
这个行不  体积不是很大 、

实测电流1。7a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行不  体积不是很大 、

实测电流1。7a

也可以,只是低压有点高

楼主:
帮忙看看图片中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