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DIO调试测试读写出现卡死,狗超时重启后,SD卡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5-05-21):
STM32F4 SD卡SDIO+DMA+4bit方式,测试读写一段时间后出现卡死,导致狗重启,重启后偶尔会初始化失败,失败后再次重启会成功,也有失败的情况,求问答。代码主要功能:计时器开启1ms。

网友A:
大容量 FLASH 芯片存在坏块是正常情况。我怀疑你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做好超时处理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 FLASH 芯片存在坏块是正常情况。我怀疑你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做好超时处理引起的。 ...

应该不是的,卡死在DMA传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