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DC 12~95V输入,5V/1A输出的芯片?顺便帮忙分析

楼主(2015-05-21):
求推荐一个DC 12~95V输入,5V/1A输出的芯片?谢谢。
后面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类似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137712-7327030736.1.jrwc07&id=42638409458

这个东西很小,有知道它是怎么实现10-90V输入的吗?我研究了下也没看出来怎么实现的?

网友A:
MPS的MP4689,这是LED驱动IC,不过可以作为稳压电源使用,可以问FAE要参考设计原理图。
不过这个芯片价格不便宜,要1美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S的MP4689,这是LED驱动IC,不过可以作为稳压电源使用,可以问FAE要参考设计原理图。
不过这个芯片价格不 ...

是有点贵 啊

网友A:
宽电压高电压范围的,而且电流1A的,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这个还好的芯片。
只要大于60V,就难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电压高电压范围的,而且电流1A的,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这个还好的芯片。
只要大于60V,就难找了。 ...

我以前也没有做过汽车和电瓶车行业  所以也很茫然 来求救

网友A:
呵呵,我就知道你做这个。
这个芯片,我都找好久才找到的,瞬间1A没有问题,不过要连续1A,得考虑很多因素。
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这个还合适的芯片。
我想找找单独的控制芯片,功率MOS管外置的,可能会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就知道你做这个。
这个芯片,我都找好久才找到的,瞬间1A没有问题,不过要连续1A,得考虑很多因素 ...

求指导啊~什么型号?:lol

网友B:
可以自己组装一个

网友B:
多少V多少A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V多少A都没问题

怎么搭啊  大哥?

网友C:
爱立信的EN2340

楼主:
帮忙分析一下别人的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