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分之一精度的直流电压测量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5-05-21):
如题,老板在考虑做一个万分之一精度的直流电流测量,测量传感器是一个压力传感器,类比于应变片,各种量程输出电压范围在500mV以下,所以要保证测量精度在50uV。顿时感觉压力山大,所以先来求点经验和思路,主要是AD怎么选取,信号调理怎么处理。

网友A:
单纯这个要求压力不大的.
如果附加长期稳定性,工业级温度范围,快速响应等要求,难度就大了

网友B:
万分之一,50uV,要注意的事情那就太多了,甚至电路中各处温度不同造成的温差电动势都要考虑。

网友C:
几年前做过一个表头,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esGjMY3y9o
当年还有录制的视频.

网友D:
注意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这个要求压力不大的.
如果附加长期稳定性,工业级温度范围,快速响应等要求,难度就大了 ...

稳定性和温漂肯定是要有要求的,快速响应到不需要,一般怎么控制控制时漂和温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做过一个表头,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esGjMY3y9o

你这太牛X了,百万位有效分辨率。能问问当时都是怎么做到的吗,你特别注意了些什么

楼主:
能告知具体怎么控制温漂吗,我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和温漂肯定是要有要求的,快速响应到不需要,一般怎么控制控制时漂和温漂呢 ...

时飘可以选择长期稳定性好的运放、基准源、电阻。
或者标定周期短一点,比喻半年标定一次。一般不推荐。

温漂可选温漂小的运放、基准源、电阻。
或者实测温度,用程序补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做过一个表头,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esGjMY3y9o

你这个是分辨率吧。

网友F:
论坛里原来有个帖子,做到pA级别的,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G:
真要较真的话是挺麻烦,但一般产品中也不间的用到,非要讲究就增加个自校准的电路,实际好操作点

网友H:
你老板在考虑做一个万分之一精度的直流电流测量?  你确定他要的是分辦力而不是精度吗?

网友I:
50uV的检测最小精度,对运放Vos的要求并不高,但 对运放温漂的要求就非常高了,推荐SGM8552,20nV/°C的温漂,应该能够满足楼主应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和温漂肯定是要有要求的,快速响应到不需要,一般怎么控制控制时漂和温漂呢 ...

看你的范围啊,我这个是5V,测量到1uV级别,跨度大,大致有6个数量级.你是要在500mV,精度50uV,跨度大概4个数量级,你这种一般5ppm的稳定和温飘就基本能保证,而我的那个要做稳定肯定要恒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分辨率吧。

末尾的肯定是分辨率了,要保证精度也不是不可以,成本太高了有人接受不来,其实我是觉得不够的.很多东西都这样,你自己玩的可以砸钱,做产品就要省成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时飘可以选择长期稳定性好的运放、基准源、电阻。
或者标定周期短一点,比喻半年标定一次。一般不推荐。
...

不用那么复杂,直接上恒温基准,一颗低温飘检流电阻或受温度影响小的电流传感器.
每半小时或温度变化超过5度对恒温基准自校准一次.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纪录温度曲线,通过一个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然后进行实时的曲线拟合.
5位半的仪表大多能通过可靠的元件保证精度,不怎么需要自校准,6位半开始就要堆料了,大多数都需要自校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末尾的肯定是分辨率了,要保证精度也不是不可以,成本太高了有人接受不来,其实我是觉得不够的.很多东西都这 ...

自校正,软硬件结合,可以做到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