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GCC 编译M058BSP-Template失败-求解决

楼主(2015-05-21):
采用9哥方案配置好环境,可以运行9glook;妄图直接编译芯唐的代码,startup.s几千个错误。另有,.c文件,该目标不支持ARM模式等问题。不甘心直接用MDK,求熟悉此道的前辈指条明路;不怕麻烦。先谢了!

网友A:
你要新建文件,配置好参数,估计你的系统没有配置好头文件的位置吧,要不然怎么会几千个错误,肯定是头文件没有找到。

网友B:
重新建立工程,然后倒入源代码,试试,可能是工程配置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