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各位大神,我的SPI主从通信,为什么收不到从设备的数据

楼主(2015-05-21):
大神,很郁闷的一个问题就是收不到从设备的数据。不知道发生这种现象会是什么原因呢?目前我测试了MOSI信号线上的信号显示正常,时钟信号正常,但MISO信号线一直处于低信号。我将MOSI信号短接到MISO信号线上面 ,可以测试到MISO信号线上出现了和MOSI一样的信号,但是主设备还是接收不到数据。目前这种情况,各位大神觉得会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是部分程序代码的配置: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72);                                                                                                    //延时函数初始化
        RTC_Configuration();
    ADS1299_Communication(440000);
        delay_ms(15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CS拉低
        delay_us(1);
        ADS1299_RREG(0x00,13,cache);

        delay_us(2);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CS拉低
        delay_us(2);
        while(1){}

/****************************************************************************
* 名    称:void ADS1299_RREG(uint8_t add,uint8_t num,uint8_t *cache)
* 功    能:ADS1299命令配置函数:读寄存器命令;
* 入口参数:add表示寄存器的地址,num表示读取寄存器的个数,cache为缓存地址;
* 出口参数:
* 说    明:该函数的返回值与寄存器地址是反序的;
* 调用方法:无
****************************************************************************/
void ADS1299_RREG(uint8_t add,uint8_t num,uint8_t *cache){
        uint8_t Command_RREG_mid,count;

        Command_RREG_mid = add+Command_RREG;
        SPI2_ReadWriteByte(Command_RREG_mid);
        delay_us(2);
        SPI2_ReadWriteByte(num-1);
        delay_us(2);

        for(count = 0; count < num; count ++)
        {
                *(cache + count) = SPI2_ReadWriteByte(0x00);
                delay_us(2);
        }
}

/****************************************************************************
* 名    称:uint8_t SPI2_Read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功    能: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返回spi2接收值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uint8_t SPI2_ReadWriteByte(uint8_t TxData){
        uint8_t Rx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区空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x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返回收到的数据
        return RxData;
}

/****************************************************************************
* 名    称:void SPI2_Configuration(uint16_t SPI_BaudRatePrescaler_X)
* 功    能:SPI2通信的配置函数
* 入口参数:分频数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SPI2_Configuration(uint16_t SPI_BaudRatePrescaler_X){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14/15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CS片选信号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主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SPI 发送接收 8 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低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第二个跳变沿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 信号由软件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X; //预分频 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 MSB 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 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SPIx 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 SPI 外设

//        SPI_I2S_ITConfig(SPI2, SPI_I2S_IT_RXNE, ENABLE);          //开启SPI2接收中断

}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有波形,没有数据么?你可以换个接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有波形,没有数据么?你可以换个接口试试

你是说主机的接口可能有问题吗?我配置过这个接口,给它置高可以测量的出来高电平。另外,我这是PCB板,没办法换接口啊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CPU时序要求比较严格?时序不符合要去,比如上升沿、下降沿 太慢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你的CPU时序要求比较严格?时序不符合要去,比如上升沿、下降沿 太慢了了? ...

我是把主机的MOSI的信号直接短接到MISO上面了,但是主机还是不能收到数据。另外,如果一切正常情况下,我也不太清楚这样短接能不能收到数据呢?如果不能,我这样验证也就没意义了。

网友C:
这样短接当然能够收到数据。
原理上即使恒低电平,也是收到数据的,那就是 0
所以我感觉是你还没有理解 SPI 吧。你是怎么判断主设备接收不到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短接当然能够收到数据。
原理上即使恒低电平,也是收到数据的,那就是 0
所以我感觉是你还没有理解 SPI ...

我整的STM32 用JLINK在线调试的。你说的很是,确实能收到数据0(我是根据接受数据的指针的变动来判断接收数据0的),但是一直是0,我短接后,收到的数据还是零。

网友D:
工作模式设置对了吗,在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作模式设置对了吗,在检查一下

嗯 ,这个我检查的好多次,都开始怀疑芯片手册写错了哈,甚至每个模式都试了,可是结果很失望啊……

网友E: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正在排查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话,先用简单的命令测试从机是否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可以的话,先用简单的命令测试从机是否响应。

就是在用最简单的命令测试呢。我在排查硬件问题,发现MISO这个主机引脚有问题,但是似乎不知道怎么解决啊,这个引脚在被设置成 推挽式输出 后置高,但是测得的电压只有2.2V,正常值应该是3.1左右啊,而其他引脚被同样配置后,测得的电压都很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硬件问题

排查引脚时,发现MISO引脚设置成 推挽式输出 置高后,测得的引脚电压是2.2V,其他引脚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不会是连错SPI引脚了吧?

网友H:
这两天我也在研究SPI,留个脚印

网友I:
你可以断开MISO管脚单独用示波器测量从设备有无输出信号。如果有。可能就是你主设备的SPI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14/15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B

这段有问题:
CLK、MOSI应该是AF_FF
但是MISO是IPU

网友J:
STM32的端口设备,外射输出端口一般都是用AF_PP,外射输入端口一般都用IPU

网友K:
SPI线上拉或者下拉试试,有些SPI需要上拉,有些需要下拉,  如果软件能设置就用软件内部设置,不用外加电阻

网友L:
双工双线的话只有在主机发了个数据,从机才发数据的

网友M:
确定硬件连接及电源没问题后,查阅从器件规格书软件上全部采用典型SPI通信规格。调试下。

网友N:
@runningwzf 说对了,MISO 要设置成IPU才能接收到输入的数据,现在你这情况是配置成PP输出了,并且跟从机是在信号短路状态了,因为两个都是输出的。

网友O:
不知道楼主检查出来没,前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J: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 ...

现在发现个问题就是 GPIO_Pin_14 这个引脚我给它设置成OUT_PP模式,在置高后,为什么输出的电压只有2V左右,不是应该3V的吗?其他引脚都是3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M32的端口设备,外射输出端口一般都是用AF_PP,外射输入端口一般都用IPU

这是在用STM32的IO口的复用功能SPI 不是应该用AF_PP吗?

网友P:
检查MISO的IO特性,有的MCU启用SPI以后将接手端口IO特性管理,有的不会,最保险的是设置成输入状态(一般不需要上拉),你用示波器看MOSI线都没有看到波形,说明从机真的没有输出(如果有很小幅度的信号,可能就是两个输出端口连在一起了。还有你的CS线控制时序量过了没有?因为你注释都写错了,所以我猜你也不是个仔细的人,低级错误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检查MISO的IO特性,有的MCU启用SPI以后将接手端口IO特性管理,有的不会,最保险的是设置成输入状态(一般不 ...

一看就是行家啊。确实,我的那个注释都是直接复制粘贴的语句,也没仔细看过,有很多错误的地方。你说的CS控制时序是正常的,现在我是直接把MOSI和MISO两个端口直接短接了,经过示波器测试,MISO有信号了(至少说明SPI的各项配置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主机还是收不到数据会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检查MISO的IO特性,有的MCU启用SPI以后将接手端口IO特性管理,有的不会,最保险的是设置成输入状态(一般不 ...

多谢大神指点啊,刚才经过调试,在MOSI和MISO短接后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了。但是在与芯片连接后,还是原配置,对该芯片进行读操作,仍然一直返回数据0x00。根据您的经验,您觉得会是哪几种原因导致这种不能正常读芯片寄存器的现象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指点啊,刚才经过调试,在MOSI和MISO短接后可以正常收发数据了。但是在与芯片连接后,还是原配置 ...

命令发错,或者CS配合错误。你所谓正常收发不能只是收发0x00和0xFF哦,要是任意数据。

网友P:
短接收发正常与CS时序无关,不说明CS时序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短接收发正常与CS时序无关,不说明CS时序正确了。

请教一下 您说的CS时序是指CPOL与CPHA的配置吧?这个配置是不是应该与从机的相同,例如:主机和从机都配置成CPOL=1,CPHA=1?

网友Q:
会不会是mos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会不会是mos的问题呢

已经解决了,还是时序没有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命令发错,或者CS配合错误。你所谓正常收发不能只是收发0x00和0xFF哦,要是任意数据。 ...

太棒了,终于搞定了,还是您说的CS配合错误了,得出一大经验就是 使用手册太重要了!

楼主:
终于解决这个问题,更深的了解了下SPI,也更理解了怎么去调试这些问题!

网友:
楼主您好。我也在调spi主从,但是我从机收到主机时钟之后。MISO引脚上的数据跟从机DR里面赋的值不一样,有一位错位了。主从机的时序都是一样的,模式也没有设置错,您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P:
短接收发正常与CS时序无关,不说明CS时序正确了。

大神您好。我做双stm32主从spi通信的时候遇到了个问题。我配置好从机之后,写了一个数据在从机的DR寄存器,但主机来时钟之后发现miso出来的数据跟从机DR里的数据相比多左移了一位。主从机的时序都是一样的,模式也没设置错,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还是时序没有搞好

:handshake

楼主(2015-06-20):
引用 网友R:
大神您好。我做双stm32主从spi通信的时候遇到了个问题。我配置好从机之后,写了一个数据在从机的DR寄存器 ...

抱歉刚看到你的消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遇到,不过从你的描述看,建议你把SPI改成低位在前模式,看看数据会不会右移一位呢?

网友S:
地址对了吗?

网友S:
从机能收到吗?

网友T(2016-10-23):
引用 楼主:
太棒了,终于搞定了,还是您说的CS配合错误了,得出一大经验就是 使用手册太重要了! ...

请说的具体些,我这边也同样遇到了接受数据全是0的情况,但是示波器看,MISO的数据是正常的。

网友U(2016-12-14):
你好,我现在也是STM32F4在做这个芯片的驱动,但是无法读取寄存器数据,能否借你的源代码参考一下呢?

楼主(2017-06-23):
引用 网友U:
你好,我现在也是STM32F4在做这个芯片的驱动,但是无法读取寄存器数据,能否借你的源代码参考一下呢? ...

不好意思,源代码早就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说的具体些,我这边也同样遇到了接受数据全是0的情况,但是示波器看,MISO的数据是正常的。 ...

这应该是你的接收CS有问题,好好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V(2017-09-29):
引用 楼主:
太棒了,终于搞定了,还是您说的CS配合错误了,得出一大经验就是 使用手册太重要了! ...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最后是通过调节CPOL和CPHA解决问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最后是通过调节CPOL和CPHA解决问题的吗?

不是的  你说的这两个 一般芯片手册上都会有标明该芯片使用什么样的配置,不需要我们自己测试;我的这个问题是出在CS引脚没有严格按照芯片手册来执行,导致的错误。

网友W(2020-10-14):
大神你好,我也遇到做这个了,现在卡住了,能不能参考下你的程序    21150676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