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楼主(2015-05-21):
SPI是在数据传输的某一时刻建立的主从关系,主从关系可随时更改,对不对

在程序中又该怎样弄呢

网友A:
可以参考spi协议

网友B:
百度搜索一下,或者找个是SPI协议的芯片,上面有时序图。

网友C:
楼主说的很对,确实可以这样,但是实际的固定系统里面主从关系一般是确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