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T2257电子音量开关谁调过

楼主(2015-05-21):
有没人用过PT2257电子音量开关啊,最近玩一个功放,就在淘宝上买了个回来测试,怎么都调不通,开始怀疑淘宝卖的是拆机件,假货,有没人用过。交流一下。看它时序没什么东西,IIC总线,就是写一个IIC数据,怎么调试写IIC硬件地址后,PT2257 ACK没反应,正常要拉低,它就不会。用STM32来测试它的。

网友A:
怀疑你的I2C设置不正确,I2C的延时时间一定要和规格书的对应。
有的I2C在一个机子上可以使用,到另外一个机子就不可以用,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最好的方法是用示波器抓取时间对比下。

网友B:
有用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