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接收问题

楼主(2015-05-21):
(无正文)

网友A:
没用过这款ic,推荐用ti的无线ic吧

网友B:
无线IC是不是比NRF贵啊,NRF模块貌似才几块钱

网友C:
你用个MCU控制它,然后接受数据发送给串口。

网友D:
你定义一个数组,该数据包含两部分,第一个为标记,就是是否已经发送过了。发送后清除标记,收到后置位标记。

网友D:
也就是通过查表来确认是否有数据更新,是否已经发送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