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搭建系统

楼主(2015-05-21):
各位好,最近用5509A搭建了一套系统,将最高频率800KHz的模拟信号经EMIF接口采集进DSP内存,想将处理后的数据输出到示波器上实时显示,请问可以采用什么方式?
下面是我想的几种方法:
1.通过更新8位GPIO口将数据输出到并行DA后在示波器上显示;(已调通,但这里用到的GPIO是由地址线A0-A7复用的,感觉不妥当)
2.通过DMA+MCBSP的方式,将数据输出到串行DA后再示波器上显示;(对串行DA的转换速率有什么要求?--因为发现spi接口的串行DA转换速率都不高,一般都在1-2MHz)
因为是自己在做,没有人咨询,整日受困扰,跪求解答

网友A:
spi接口的速率已经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接口的速率已经可以了吧

选了很久,只找到一款1.25Msps的,TLV5636,也不确定能不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接口的速率已经可以了吧

谢谢回复,不知道输出时对串行DA的速率有没有要求。

网友B:
楼主这是干啥用的啊,貌似很难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干啥用的啊,貌似很难的样子。

跟毕设挂钩的,用来实现对最高频率800KHz的带噪声的雷电波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并在示波器上实时显示。:'(

楼主:
@zhangmangui,求教版主

网友C:
我记得5509的GPIO没有和A0-7复用啊
首先 为了更高的速度   GPIO肯定是不行 的   速度受限
5509A自带的AD可以搞定信号的采集吗   如果能搞定
那就外扩DA到EMIF接口上吧     TI的datasheet上都有与C55连接的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5509的GPIO没有和A0-7复用啊
首先 为了更高的速度   GPIO肯定是不行 的   速度受限
5509A自带的AD ...

终于等到版主了
1.5509A中可以通过配置系统寄存器EBSR的后两位来将地址线A0-A13复用成GPIO,但更新速度的确受限;
2.输入的模拟信号最高频率为800KHz,而DSP自带的AD的采样率是21.5KHz,显然不能实现信号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接口的速率已经可以了吧

如果DSP前端并行AD的采样速率为3MHz的话,采用SPI接口的串行DA输出的话,得要多高的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DSP前端并行AD的采样速率为3MHz的话,采用SPI接口的串行DA输出的话,得要多高的速率? ...

看来这是不行啊,速度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是不行啊,速度不够高。

是的,关键输入的模拟信号频率有些高,否则就好处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关键输入的模拟信号频率有些高,否则就好处理了

嗯,是的,如果没有那么高就好弄了,所以低频的还是可以搞一下的。

网友D:
实现对最高频率800KHz的带噪声的雷电波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并在示波器上实时显示。??这么高大上的研究,原来在研究雷电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现对最高频率800KHz的带噪声的雷电波信号进行降噪处理,并在示波器上实时显示。??这么高大上的研究,原 ...

前端的那套集成光学电场传感设备的确很牛x,那是我们导师研究的,问题就是检测到的传感信号带有比较明显的噪声

楼主:
这是一个老师给的方案,大家看看可以吗,实现难度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老师给的方案,大家看看可以吗,实现难度有多大。

本科生完全可以啦
需要熟悉CPLD    AD DA
DSP的编程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科生完全可以啦
需要熟悉CPLD    AD DA
DSP的编程开发

谢谢版主,以前没接触过cpld,可能还需要在AD前端加放大和滤波电路,时间不长了,还需要抓紧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端的那套集成光学电场传感设备的确很牛x,那是我们导师研究的,问题就是检测到的传感信号带有比较明显 ...

你们导师好厉害,这个要研究时空穿越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导师好厉害,这个要研究时空穿越的节奏。

:lol

网友A:
降噪处理是很要求学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噪处理是很要求学问的

是的,况且要自己搭建系统,实现指标,所以感觉力不从心

网友E:
跟着楼主跟版主的对该问题的了解了很大程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着楼主跟版主的对该问题的了解了很大程度的。

没看明白您想表达什么意思:),不过谢谢关注该问题

楼主(2015-07-06):
更新一下,电路板已经做出来了,DSP模块下了几个小程序调试通过,接下来调试CPLD模块,进而调试整个系统。谢谢大家的关注,共同学习。附图

楼主:
再次更新,已经实现了AD-->CPLD-->DA(即没有经过DSP)的输出,从SMA1接入信号,从SMA2输出到示波器上观察。下一步工作,实现CPLD和DSP之间的SPI通信。附图:

网友F:
5509A中可以通过配置系统寄存器EBSR的后两位来将地址线A0-A13复用成GPIO,但更新速度的确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F:
5509A中可以通过配置系统寄存器EBSR的后两位来将地址线A0-A13复用成GPIO,但更新速度的确受限。 ...

?怎么了呢

网友G:
5509A的内部AD应该可以实现信号的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G:
5509A的内部AD应该可以实现信号的采集

采样频率才21.5KHz,不够啊

网友H:
楼主最终的方案是什么,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最终的方案是什么,怎么解决的

采用的方案在17楼,现在也在一步一步的做,还没有通过SPI把程序采到DSP里,先是测试了板子上,AD--CPLD--DA的输出跟AD输入进行对比,验证板子能否导通。

楼主(2015-12-02):
更新一下,现在已经实现了     输入信号----->抗混叠滤波电路---->AD--->CPLD(SPI 1)--->DSP--->CPLD(SPI 0)---->DA----->平滑滤波电路----->输出信号
的过程调试。

网友I:
请问楼主,如果ADC的采样速率为3Msps,12位,那么每秒的数据量为36Mbps,SPI真的能实时传送这么高的数据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如果ADC的采样速率为3Msps,12位,那么每秒的数据量为36Mbps,SPI真的能实时传送这么高的数据流 ...

我用的 8 位AD,时钟由 DSP 提供,是和片选信号共用的,为 4.5MHz, SPI 的时钟 CLKX 为4.5*16=72MHz,跑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帖子写的有点乱了,整理一下,整体方案如下:

楼主:
现在,唯一没有加平滑滤波电路,其它的都已经调通。下图中是信号输入后未经处理,直接输出的结果,图中,上面的是输入波形,下面的是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