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一个简单的电机驱动电路,MOS管一直烧。。

楼主(2015-05-21):
电路如图。现在是电机在跑的时候我把连到电机的插线一拔下来MOS管就烧了,二极管完全没有起到作用的感觉。。求问这是怎么回事TA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只是续流,现在拔插是产生电弧。电机并联电容或容阻吸收。前面集极2K欧大些。了 ...

“二极管完全没有起到作用的感觉”,LZ这种感觉对的,LZ你查一查二极管的好坏,和他的焊接好坏。

网友C:
MOSFET耐压20V,你这个电路一定是烧mos的。元件全好的一样烧。
方案1:在电机线上面直接并联二极管,原来的D1可要可不要。
方案2:mos换成50V以上,D1换成22V单向TVS

网友D:
二极管导通。

谢谢大家!

比MOSFET关断慢。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导通。

谢谢大家!

请注意LZ的描述:
"我把连到电机的插线一拔下来MOS管就烧了"

MOSFET导通状态没有变。

就算MOSFET关断慢,也只是增加了动态功耗,频繁动作才会过热烧毁。
LZ描述的不是这种现象。

网友A:
二极管起到作用了,是FET的反向耐压不够。

网友E:
拔掉线的时候烧MOS?不懂,等高手解释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拔掉线的时候烧MOS?不懂,等高手解释原因

为什么说二极管起到作用了?因为输入是PWM,如果二极管不起作用,电机在跑的时候就坏了。电机的插线拔下时,比电机在跑的时候,有变化更快,幅值更高的反向电压。提高MOSFET的电压。

网友F:
拔掉的时候,类似断开负载,带电插拔危害当然大啊;

网友G:
你选的这个MOS的VGS只有8V,你接12V不烧才怪呢?要不试一下VGS为12V的AO3400A?不过最好用VGS=20V的MOS.
拔掉线的时候烧是因为:负载突然断开时12V电源可能产生了一个尖峰,导致加在MOS GS间电压更高,所以MOS更容易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MOS的VGS只有8V,你接12V不烧才怪呢?要不试一下VGS12V的AO3400A?最好用VGS=20V的MOS...
拔掉线的时候 ...

可以这样理解吗?8V的话应该也会烧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可以这样理解吗?8V的话应该也会烧啊?

8V的MOS不是说12V就一定会坏,只是坏的可能性大,比如可能13V就坏了,所以一个尖峰就坏了...

网友D:
如果是这样。

谢谢大家!

下次拔的时候。

从MOS的漏极设置开关。

进行插拔。

这样就没有必要烧MOS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如果是这样。

谢谢大家!

烧MOS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不烧反倒就是不可思议的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恰好相反。

谢谢大家!

SS14肯定是导通了。

所以MOS的漏极就是12V电压左右。

如果MOS的栅极是高电平。

那么就是很大的电流了。

MOS工作在饱和方式。

在Vds=12V左右的时候。

Vgs差不多12V。

这是一个很大的电流。

通常应该有几个A~几十A以至于几百A了。

再次感谢大家!

此时当然就是比烧无疑了。

谢谢大家!

网友D:
也就是说环路的分布电感产生了感应电压。

谢谢大家!

导致了SS14导通。

即使只有12V也在瞬间产生了很大的电流。

于是MOS就烧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8V的MOS不是说12V就一定会坏,只是坏的可能性大,比如可能13V就坏了,所以一个尖峰就坏了... ...

哦,谢谢~

网友I:
加一个RC吸收网络,或一个TVS(功率大的),漏能量放大TVS上,快速放掉才对。SS16速度够了,可是放完太长了。大功率的必须要用大功率的TVS才行的。

网友J:
这个电路是PWM控制的,如果二极管没有作用,MOS管早就坏了。
当电感线圈拔下时,线圈上有高压的振荡波形,拔下时抖动的离开,MOS管是容易过压烧掉的。
检查一下MOS管的特性,可以用示波器检查漏极在拔下瞬间的波形。

网友G:
这个MOS是VGS烧,不是VDS高烧的,楼主试得怎样?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K(2017-03-25):
虽然好久了这个帖子。但是我真是不知道这个SS14二极管是怎么导通的。二极管还能反向流过电流?去把MOS管烧了?

网友L(2018-12-03):
引用 网友G:
你选的这个MOS的VGS只有8V,你接12V不烧才怪呢?要不试一下VGS为12V的AO3400A?不过最好用VGS=20V的MOS.
拔 ...

请问下,  如果电源电压为20V,  电机在关断时该电源电压产生尖峰导致Vgs电压 超过20V了
那如何抑制这个尖峰,或者说如何降低VGS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二极管起到作用了?因为输入是PWM,如果二极管不起作用,电机在跑的时候就坏了。电机的插线拔下 ...

你好,“因为输入是PWM,如果二极管不起作用,电机在跑的时候就坏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是PWM控制的,如果二极管没有作用,MOS管早就坏了。
当电感线圈拔下时,线圈上有高压的振荡波形, ...

你好“这个电路是PWM控制的,如果二极管没有作用,MOS管早就坏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谢谢大神。。。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你好“这个电路是PWM控制的,如果二极管没有作用,MOS管早就坏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谢谢大神。。。 ...

二极管是续流箝位的,没有二极管,MOS一般必坏,除非MOS耐压很高。
如果插拔线圈损坏MOS,还得看看你的电源滤波是否良好,MOS的功耗耐压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