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

楼主(2015-05-21):
430单片机有电源管理吗,怎么用的,能用做外设的电源管理系统吗

网友A:
430自带的电源电压0监视模块,主要是用来监视430或者系统电压的。

网友:
30自带的电源电压监视模块,主要是用来监视430或者系统电压的。是的。

楼主:
怎麽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可以用ADC做,一般监测电压电流。

网友B:
我看了前几天的那个i2xx教程,貌似就可以电源管理啊,那个ADC很静谧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前几天的那个i2xx教程,貌似就可以电源管理啊,那个ADC很静谧的,可以用。 ...

我也看了这个东西。内容很不错啊,要是有432就好了。

网友B:
需要做个电源管理电路吧。

网友:
电源管理这个词太笼统了,不好讲是管理内部电源还是管理整个系统电源,内部那就是低功耗,外部就是各种管理了。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对电池等电路参数检测吗?用自带ADC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