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 3.3V供电,LCD1602 5V供电显示为什么这么暗呢??

楼主(2015-05-21):
我反复调节那个电位器了,但是一直都很暗。单片机的IO口是直接连在液晶的引脚上的。是需要上拉电阻么??

网友A:
能正确显示出来就说明单片机这块没问题,考虑供电和对比度

网友B:
看你背光也开了;
1602印象中,调亮度只能调电位器;
也许屏的问题,找买的地方问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