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STM32以自供电模式接USB的原理图吗?

楼主(2015-05-22):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断开USB的5V不就结了嘛

楼主:
可以吗?
我就是不懂才问的,
说是USB要求在主机关机的情况下不能倒流电导主机,有的图还用三级管搭,EKSTM32F1本质是总线供电,断开5V就结了吗?
找不到一个很确定的原理图。

楼主:
找到一个STM32的原理图,很简单,不接就是,如果是总线供电,就要一个LDO把5V->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