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呼吁:阻容降压改为电容限流

楼主(2015-05-22):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老一辈的人不是都这么叫的吗?

网友B:
说“阻容降压”没有错。

网友C:
赞成。
过去就是称为“电容限流”。

网友D:
没有错的 阻容降压包含以下
1是阻容电路
2是降压稳压电路
你只画到整流 稳压管呢 三端稳压呢

网友E:
那,稳压电源是否要分为降压稳压电源和升压稳压电源两大类?

无源的限流方式,一定能引起压降

网友F:
你这个电路.

谢谢大家!

依本大师的计算.

如果负载电阻开路.

输出电压也就6V左右.

当输出电容为100uF的时候.

再次感谢大家!

这个电路的算法.

应该是这样的.

虽然有二极管整流.

但依然可以看作一个正弦电路.

交流稳态电路.

谢谢大家!

这就是说100uF的电压为1uF的1%左右.

这大概就是3V左右.

但考虑到二极管的整流.

这个电压增加了一倍就是6V左右.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用电量守恒的算法.

也是6V左右.

谢谢大家!

网友G(点评):
您这样发帖,累不?我看着累。如果没有负载,输出电压会慢慢升高的,这是整流电路,不是电容的分压电路,您的水平也太高了。

网友H(点评):
本大师发贴风格,为B专用,谢绝模仿!

网友F:
R1应该是限制最大的1uF电容的电流.

谢谢大家!

R2应该是1uF放电只用.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点评):
能低调点不……

网友G:
LZ也太计较了,阻容降压,其实就是主要采用电容这个器件的降压稳压电路。
讨论这个有必要吗,谁不知道电容的交流阻抗概念。
不过,LS这位发帖讨人嫌的,肯定不懂,说什么负载开路,电压也很低,连整流的概念都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

谢谢大家!

本大师发贴风格,为装B专用,谢绝模仿!

网友I:
阻容降压,其实就是主要采用电容这个器件的降压稳压电路

网友J:
阻容降压说白了是交流电路中串联阻抗从而达到“降压”或“限流”的目的。因为现实中用做“降压”目的的场合占大多数。所以被叫作“阻容降压”。这个名称也就这么延续下来了。串联阻抗既有“降压”的作用也有“限流”的作用,但又不是简单的单纯“降压”、“限流”——“降压值”“限流值”都与负载大小相关。所以叫什么名称依我看没什么关系,用不着较真。至于后面的稳压那是属于另一块电路了。当然对于“阻容降压”,一般来说都需后面接上具有分流特性的稳压电路(比如并联稳压,一般来说串联稳压直接用在这里不太合适)。

网友F:
这个输出电容1000uF。

谢谢大家!

会不断被充电。

直到300V左右。

在负载开路的情况下。

再次感谢大家!

有负载电阻的时候。

谢谢大家!

输出电压为Vo。

输出电阻为RL。

输出电流为Vo/RL。

再次感谢大家!

如果要求电容放电下降的电压为1V的话。

在15ms里。

电压下降1V。

Co*1V = 15ms * Vo/RL。

如果Vo=15V。

RL=150欧姆。

Co = 15ms * 0.1A / 1V = 1500uF。

因为输出电压Vo=15V远小于300V。

谢谢大家!

而且输出电容远大于输入电容。

所以。

再次感谢大家!

输入电容被反向充电电量为300Ci。

300Ci=1500uF*1V。

Ci=5uF。

谢谢大家!

这是建立在输出电压可以稳定的基础上。

但却无法知道这个稳定的电压是多少。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G(点评):
您该吃药了!负载开路,假设所有电容耐压很高,最终电压会慢慢上去的,每一个交流周期充一点上去,最终接近峰值电压。

网友K:
高手,请问你的使用何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

谢谢大家!

帮我解释下何为大师。

网友F(点评):
本大师就是大师。谢谢大家!

网友L(2018-05-31):
你好 楼主 电容降压前串联的电阻是怎么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