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USB D+ 上拉问题讨论

楼主(2015-05-22):
看了好多开发板, USB的D+都是通过1.5K上拉到3.3V的,而对USB主机来说,USB的工作电压是5V的,是否应该上拉到USB线的5V更合理?

网友A:
USB是5v供电,但通信的电平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是5v供电,但通信的电平是3.3v

专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是5v供电,但通信的电平是3.3v

学习了

网友D:
3.3V上拉用1.5K,5V上拉时是另外一个阻值,具体多少不记得了

网友E:
在USB主机端,D+和D-都有个15K的下拉,设备连接上,这个上拉到1.5K的电阻可以在相应的信号线上(如D+)提供一个上升的脉冲以供HOST检测。这个值和时间,USB的协议里都用,具体可以找一下,很容易理解的。

网友:
在USB主机端,D+和D-都有个15K的下拉,设备连接上,这个上拉到1.5K的电阻可以在相应的信号线上(如D+)提供一个上升的脉冲以供HOST检测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3V上拉用1.5K,5V上拉时是另外一个阻值,具体多少不记得了

7.5K 阻值吗?

网友D(2015-07-02):
这个帖子还没有关?
刚看了一下,判断全/低速设备是D+/D- 上在连接时的电压要到3V,一般USB HUB上D+/D- 都有15K下拉电阻,所以在3.3V设备上得用1.5上拉,若在5V设备,得用10K上拉。至于对信号的影响,这个要自己尝试了。

网友G:
间隙式突波吸收器(圆柱型贴片式ESM系列)---USB保护设备
产品特征:
●保护通过火花在多孔层当浪涌超过击穿电压
●专利降低成本结构
●绝缘电阻高,低电容,和快速的响应时间
RoHSREACH标准
产品规格尺寸:

Type

Body Length
  (L)
Body Diameter
  (D)
Soldering Spot    (B)
Net Weight
  @1000 pcs
ESM204
3.52 ± 0.08
1.35 ± 0.1
0.6 Min.
17 grams
产品规格参数:

Series

TypeName
Color Code
DC spark-over  voltage
ESM
ESM204
White
1300V±30%
产品应用
●人体模型ESD保护
●电话/传真机/数据保护
●信号线路保护
USB保护
●以太网保护
●低电压保护
●支持产品符合IEC61000-4-2iso10605要求等。
网络的应用带动通讯接口的普及,而电子产品也因设计日趋于小型化,更容易因遭受静电的放电冲击(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造成系统重置,甚至于电路之零件损坏,所以必须选择合适的静电防护组件。FIRSTOHM 第一电阻于2005 开始,以耐突波电阻器相关的经验、技术及材料知识为基础进行开发并于2010 年正式对外发表全然创新的间隙式突波吸收器SGS 系列,更于今年(2014)推出0204 尺寸的贴片型间隙式突波吸收器ESM 系列。
此保护组件应用于电路中能藉由间隙结构中陶瓷颗粒组成的多孔层(porous layer), 引导并泄放静电能量, 保护电路及其他组件不受损害。与其他市场熟知的防护元件比较如下:
有需求样品什么的就跟我讲吧,QQ1252130078王先生13538262075

网友H(2016-01-11):
没做上拉用着也没问题,但后来我是d+经过1.5k电阻接到io上了,这个上拉不需要很大电流,io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