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UC3875使用中的两点疑惑

楼主(2015-05-22):
最近在做AC-DC电源,AC180V~240V变为DC170~DC195V,12A,用UC3875来实现,使用中有两点疑惑。请大家不惜赐教!
1:  1脚Vref能否直接作为基准电压使用?
2:16脚FREQ set按照datasheet上的公式计算出来应该是f=4/75K*1nF=53.3K,可实际测出来的是33.9K,不知为何?

网友A:
折两个问题太专业了,必须找大神才行。。。。

网友B:
电容的问题,振荡电容优选CBB,非要用贴片的就用NPO。

X7R的,容量随频率变化

网友B:
VREF本来就是基准电压,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基准反而是分压得到,精度还比这个脚差一些

楼主:
谢谢PowerAnts  !原理图已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问题,振荡电容优选CBB,非要用贴片的就用NPO。

X7R的,容量随频率变化 ...

困扰我很久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