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下载时,芯片连接超时问题

楼主(2015-05-22):
把下载线第一次插到电脑上时,可以成功下载,如图

重新编译后再下载时,就不行了,如下图:(要是把下载线拔了再插上,就可以再下载一次)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谢谢你们啦!!

网友A:
再次下载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复位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下载的时候可能是没有复位的原因

就是按一下复位键吗?按了还是那样呀

网友A:
软件界面上不是有“连续烧录模式”嘛,你试试

网友B:
没用过这个软件,还是问提供软件的吧;

网友C:
怎么用这软件下载程序呢?还真没有见过。没有其他工具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界面上不是有“连续烧录模式”嘛,你试试

试了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这软件下载程序呢?还真没有见过。没有其他工具了么?

用其他的软件下载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的boot模式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