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05 TSI如何规避错误

楼主(2015-05-22):
测试触摸按键时我用的是220转6的反激电源,然后通过7533LDO转到3.3V.问题就来了。当我仿真器连接的时候共地我的按键一切正常,当我把仿真器断开,TSI判断错误,当我吧示波器的地连接到触摸按键时又没有问题了,我的触摸按键直接连接的是PCB上的铜皮。请问有什么改进方式吗?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共地导致的?

网友B:
请参考这篇应用手册设计TSI按键

Designing Touch Sensing Electrode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