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扩静态存储SRAM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5-05-22):
最近用MCU51(支持8位数据总线,16位地址总线)做一个设计,其中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暂存和处理,原来设计外扩了32K X8的IS62C256AL芯片,现在应用深化后,评估得出32Kbyte不太够用,如果要处理的数据量稍微大一点就很危险,所以想要换一片64K X 8 的SRAM芯片,网上虽然能搜到这样几种芯片,但是以前都没有接触过,不知道具体性能如何。所以在这里,麻烦有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两块这种芯片。谢谢。

网友A:
不要用64Kx8的,不好买到,也极贵,可以找市面上比较多的 128Kx8、512Kx8,RAM芯片容量按 乘 4 倍的关系增长。大不了将高位地址线接固定电平就可以只用64K地址的RAM。  比如628128,628512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64Kx8的,不好买到,也极贵,可以找市面上比较多的 128Kx8、512Kx8,RAM芯片容量按 乘 4 倍的关系增 ...

哦,原来有这种现象啊。我之前在网上找,就发现64K X 8的SRAM芯片种类很少,有出货的更不好找,而128K*8的就比较多了。只不过我现在所用的MCU最多只能访问外部64K数据空间,所以一直想找非常吻合的。那我还是考虑容量大一点的SRAM,高位地址直接接固定电平吧。非常感谢了哈。

楼主:
之前就先把ISSI的已看,没有64K X 8的SRAM。按照楼上推荐的,还是选用ISSI的128K * 8 SRAM也是极好。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