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基于STC12的透传网关有什么注意点没?

楼主(2015-05-22):
新手,刚刚开始学做东西,好多不大懂的。我的想法是,用SPI接CC1101射频模块,一路串口0接RS485,这两个用来接收数据。然后另一路串口1接USR-WIFI232模块,把数据传给上位机。

如果是透传的话,代码的主要功能是不是把CC1101和USR-WIFI232进行初始化,然后实现把SPI和RS485传过来的字节转移到串口1上,就可以么?编写程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新手求指教。。。因为书上的例子都只有一个串口接、一个串口发送,没有两个端口接,一个串口发送的这种。。。。。

另外有个想法是,不使用CC1101,而是使用一个接串口的射频模块(暂时找的是E30-TTL-100),然后用一个IO口模拟串口进行通信。哪个更好一些呢?

楼主:
原理图的大概意思。。。其中有变压器和掉电保护的设计。

网友A:
用IO口P3.0、P3.1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口P3.0、P3.1好些。

然而3.0和3.1本来就是串口呀。。。IO口就是串口不够用了才模拟。。。

网友B:
不知你这项目对价格敏感么?我们有资源相当的,价格比STC12C5A60S2便宜蛮多的一款可以替代,可联系我Q

网友A:
暂时不需要,以后用到再联系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