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环境如何实现源文件定位加载

楼主(2015-05-22):
因为IAR版本问题,linker文件的后缀是.XCL。而网上的方法都是lcf的方法。哪位大神知道XCL文件怎么实现。感谢。。

网友A:
楼主的IAR是几版本的

网友:
IAR直接默认操作,没怎么乱搞过。

网友B:
你也知道是因为版本问题,为何不下载个最新版的安装一下啊。

网友C:
推荐用较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知道是因为版本问题,为何不下载个最新版的安装一下啊。

目前用的版本是6.1.我看最高版本是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IAR是几版本的

软件显示6.1,但是网上说5.x用的是xcl,6.x以上就用icf了。搞不懂,第一次用iar,之前是用keil的,嘛蛋搞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BihjfNLdI_eQZpbYVdyy-6GpxSeHSk9V_JUXGkmo1rSmQ_bg7r13frdkZ ...

看过了,xcl讲的很少。icf都能看懂。

网友:
如果是因为版本问题,那就要换个新版本吧

网友B:
我一般都把源文件放到工程文件夹下的。

网友:
只有下载最新版的,然后都找到最新版的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