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1输入电容

楼主(2015-05-22):
请问1脚的电容C1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充放电啊;
按钮没按时,假设电容2端电压开始为0;
那么电容开始充电;

按下按钮,电容放电;

网友B:
楼主电路设计的很不规范,C1右侧结点属于高阻特性,K按下时U1A的输入1甚至会出现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