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stm32 EXTI中断优先级

楼主:
EXTI15_10_IRQHandler中EXTI10 、EXTI11、EXTI12、EXTI13、EXTI14、EXTI15的这几个中断事件的中断函数都通过EXTI15_10_IRQHandler进入的,我现在请教我怎么设置EXTI10 、EXTI11、EXTI12、EXTI13、EXTI14、EXTI15的中断优先级呢?通过如下程序感觉设置的EXTI10 、EXTI11、EXTI12、EXTI13、EXTI14、EXTI15中断级别是一样的,但是我想区别设置高低优先级的,这个怎么操作啊?请高手指导,谢谢。
/* Enable EXTI Interrupt to the high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网友A(2015-05-22):
他们共用一个中断,不能区别设置,都是相同优先级的

网友: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书上是这样说的!

网友C:
那么多外部中断,为什么非要用这几个来区别呢,换成其他的就可以配置不同级别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共用一个中断,不能区别设置,都是相同优先级的

谢谢你的指导,已经换成其他的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外部中断,为什么非要用这几个来区别呢,换成其他的就可以配置不同级别了嘛 ...

之前想这样写代码简单一点,结果优先级不能分别设置,现在已经换了,谢谢。

楼主:
明白了,谢谢你的热心指导。